[联想]
C466A的一个怪问题,你遇到过吗?给我一起分析下吧!

楼主(2015-04-20):
哪位兄弟帮我解惑一下,我在前两年修到一台C466A,当时我换好升级版631显卡后,客户用了一个月,回来找我了,说现在这个机子用原配AC开不了机,用车载12V转19V就能开机,我不相信,试了几次真是如此(我用原装的充电器和我自己的稳压电源都试了,拿了好几个全新的AC试也一样)。我修了一个月没修好,我请了这边的老技术员修了几次,也没修好,后来我把机器给回收下来了,想有空慢慢研究和分析问题,今天一拿出来,让我小弟给拆成料板了,本人没学过本子维修,开了个简单的本子专修店。所以没办法去从哪查起。我换过8734A、BIOS、IO、南桥;我每换一样,我用两种电源点一下,都试过了,用哪种电源都有3-5伏。只是12转19的DCDC可开机,我想是不是电源的波型问题,当时没有
示波器
,现在有了示波器,板子给拆成料件了。大师能不能出来帮分析下这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开不了机

网友:
感觉跟T61,用19V能开机,20V不开机类似,T61故障原因是3.3V/5V后极电容滤波不良导致,个人拙见,请参考!

网友:
貌似发错版块了,有待机不触发还是要根据时序对比下各触发条件吧

网友:
你用电池应该也可以开机的,CPU频率降低了就可以,应该是保隔问题或3V,5V供电问题

网友:
hp的机器经常能修到类似的故障,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