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A 屏无显外接无显开机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5-04-20):
求助!!!一个联想 E47A的机器,屏无显,外接无显。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显卡换过,显存重植过,BIOS刷过,北桥加焊过。,还是不行,现在就是差换北桥了!!!

网友A:
      屏和屏线换过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和屏线换过没啊

外接也不行啊,

网友B:
楼主看下散热器下面是不是主板断线了 查下屏供电15V的地方,这款机器散热器下面15V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看错了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沿着主板屏接口查供电、开启、亮度、时钟、数据

网友:
平供电开启没?

网友:
显卡再焊接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散热器下面是不是主板断线了 查下屏供电15V的地方,这款机器散热器下面15V断线的比较多

谢谢兄弟。。真是这个地方断线呀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接口那边断线

网友:
AMD的板应该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屏供电?我的是开机正常  玩一会就灰屏了

网友(2015-06-07):
我这是 内接无显示  外接白屏  修了下显卡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