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培训-苹果5代显示屏背光很暗待机漏电解决

楼主(2015-04-20):
机子是学员换壳出现背光出现问题,机子电池很快用完。首先分析机器原因,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故障。咱们修机首先步骤:一问,二看,三观察。估计是学员先装了电池接口,然后装其它比如显示座,触摸座等等。。烧掉极多。接上电流表,漏电很大。用快克2008风枪350度,风速70.把机板铁皮罩子拆开,背光IC及二极管烧了。下面拆背光IC温度风速同上,原版有封胶,咱们风枪要斜一点吹,不然电源爆锡,拆下,用铲刀把胶去掉,植脚装上背光IC,还有二极管OK。

网友A:
版主的手工很到位,悄悄的问下快客2008好用?我在考虑快客990D和861。

YLL

网友B:
不错,图片再大点清晰一些就更好了。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的手工很到位,悄悄的问下快客2008好用?我在考虑快客990D和861。

快克牌子还不错的。后面两者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图片再大点清晰一些就更好了。

苹果4S拍的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硬盘够用吗?

网友:
太厉害了,苹果的机器我都不敢动

网友:
杨老师,现场修机,搬板太给力了!~

网友:
维修很到位也,高手啊,这东西没接触过

网友:
干这种活时  电源容易吹爆~~~~~~

网友:
杨老师,手工了得,赞一个

网友:
我的风枪也是快克的。挺好用的。

网友:
想知道背光IC坏了的判断过程。

网友(2017-10-19):
杨老师?新来的老师嘛?         加分好多啊

网友:
这个厉害哎,遇到6以前的机器就头大,全是个胶

网友:
这么牛。秒杀了

网友:
。。。。看着你们修真好,苹果的机器我都不敢动。。。

网友:
看着你们修真好,苹果的机器我都不敢动。。。怕变砖

网友:
老鸟就是吊  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