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33 不认独显

楼主(2015-04-20):
前天接个HP G4的客户来时说高温能开机,系统有问题进不去.客户放这里修啦.

闲了时开始修这个本,开机试了下风扇会响,出风也不怎么样.直接拆机 修风扇 吧.

用了半个小时散热好了,开始装系统,进PE 系统G了,重启后本不会亮啦!啊!人品不会这么差吧!

淡定!不亮就不亮吧!  直接先放一边去,说不定放一会说又会亮啦!先修别的本!

哎!这几天人品不好,修个东芝的E206 原来那机子还能正常开关机,这加焊了下显卡,直接挡17不过.让我修了两天.闷.

还有个海尔的本进水啦!说是不认硬盘,屏能亮,板子量了下.独显的供电都没有,能亮,可能是用集显吧.修吧!独显供电修出啦,就是不认硬盘,量下硬盘的供电,信号的对地,都正常.HM76的桥没有现成的.直接加焊.试试还真的认硬盘.高兴的准备装时,进系统一试没有声音.用耳机有声音.内音没有,不会吧.修吧.加焊声卡.准备试试,可通电没有待机.不会吧.这人品.量下3V 5V没有 在量下 3V 5V线性电压 3V 只有0.6V 5V 4.9V 不会是芯P 坏了吧,看看芯P的旁边有10欧电阻,先量下吧,一量还真是它的问题.10欧变成了90欧.换了通电待机0.14 怎么高了.裸板时待机正常呀.去掉触摸板 待机0.14 去掉开关板待机正常.可能是屏控有问题啦!去掉.待机正常啦.希望人品变好吧 内音能用吧.通电进系统声音有啦.在试试网卡吧.要是网卡在有问题我就真的哭啦!试试都正常啦.

最后还有个E40的本,掉电 开机0.4瞬间掉电.还能在开.板子少为动下就还会掉啦,要放个1天才会掉电.闷呀!还在修中...

G4的放了一个小时后通电,屏还真的亮啦!激动呀!敢紧给客打电话,说显卡坏啦!报价修就修,不修就拿走.反正现在屏会亮.

给客户报了价,也同意修啦!开工直接干显卡.闷那人品.干了显卡.不会亮啦!挡15!难道不是显卡的事.闷

先跑到论坛看看15是什么东东吧

不看不要紧,一看吓的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464-1-1.html
这个帖子也是HP G4的 挡15 显卡 南桥都换啦,还是不行.我不会人品真的这么差吧.

这个本和海尔本的南桥一样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先干吧.通电还是一样挡15.刷BIOSS 还是 15 ,还是按开始的显卡问题修吧.直接重植显卡.还是先不要试吧.放到明天吧 说不定人品就好啦!

第二天 一上班能电就试这个本还真的亮啦!直接装系统吧,系统正常的装完啦.看来修好啦!

进系统测温度看看高温不,可发现认的是集显.直接在设备管理上看看,就没有认独显.

量下独显的供电正常. 显卡的切换电路不知道是那个...

手中没有显卡,报价报的也是修显卡的价格.先在这量问下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还是HP的BIOS中没有显卡的切换吧.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然后测工作条件

网友:

嘿嘿 今天人品好.E40掉电修好啦!
还是有波波对掉电好修呀.
这本以前进过水,PU6这边大进水.通电电流跑到0.4就瞬间掉啦!PU6这块进水,先把PU6的主供电去到.通电电流能跑到0.9A.难到真的是这的问题.先换上管,通电居然过了,没有掉电.只能先放放.
放了半个小时后在通电又掉电了.看来只能慢慢修啦!上示波器吧!(新买的还不太会用.嘿嘿)
通电比较那个先掉电吧.
先比较下电压和PG吧.
以PU6 +1.05V_VTT和U31 4脚ICH_PWRGD比较 波波如下:

蓝线是:+1.05V_VTT红线是:ICH_PWRGD
看来开始的经验维修是不对的呀.这本的掉电原因是PG引起的掉电.
下面以U31的2脚和4脚比较 波波如下:

蓝线是:U31 2脚 红线是: U31 4脚
在以 U31的 1和4脚 比较 波波如下:

看波形一 样 看来是U31 1脚ECPWROK 不正常引起的U31  4脚也掉.
ECPWROK是EC发过来的, 那就找EC的条件啦!
ECPWROK的上个条件好像是时钟.时序不太清楚.
开始量下时钟的供电 1脚 3.3V正常 15脚 1.05V正常  量到5脚时没有电压 在量R604电感 一脚有3.3V 一脚无电压.
看来找到问题啦!去R604电感,明显有一脚断了一点.

换R604 ,通电没有掉电.
看来是 R604 一脚断了一点 似连非连 而引起的有时能用 有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