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i9308显示屏摔碎了,触摸屏失效利用OTG功能连接电脑

楼主(2015-04-20):
i9308
手机
触摸屏不能用了,连接电脑需要选择usb调试。现在有一根OTG线,如果通过一个USB HUB,同时连接鼠标和电脑(碗豆夹),不知道可行不,用鼠标点击USB调试
连接电脑

网友:
没有试过这机的OTG功能,如果鼠标能用的,直接开机开USB调试功能,然后再连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20):
这款手机不支持

网友:
不行的!需要你在手机点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