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在DOS下白屏,进入桌面正常

楼主(2015-04-20):
本人的屏是用以前很老的NEC笔记本的屏改装的,刚改好时,屏还好好的,现在是在电脑刚开机显示自检画面时,图像逐渐变淡,然后完全白屏;在DOS等低分辨率时会白屏,搞得自己在维修时想运行一些DOS工具软件或进BIOS设置都不行;直至电脑出现欢迎画面进入桌面后显示正常,已排除屏电路故障,确定是主板问题,驱动板的程序都刷了好几次了还是一样;然后按照【求助】NESO显示器在DOS下白屏,进入桌面正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0342-1-1.html里的‘富冠维修’说的方法,换一下12V进来的电容(我的原先是25V100UF的,现在换成25V220UF的了)后,低分辨率是正常了,但是现在到进入PE系统时就跟直装WIN2000系统没装显卡驱动一样!但进到正常系统(XP)桌面后又正常,请教一下是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测供电又都正常啊!!!是不是另外两个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知道驱动板有问题啊,主要师在是地一部分有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程序刷了几遍了!现在就是进PE就会像没装显卡驱动一样!

网友:
那几个小电容换了看下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很对

网友:
屏供电不会是屏基板吧!!!现在是接有些电脑主板DOS下会白屏,进到PE后又正常!!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吧,这个不好用,有时候出现不稳定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每个电容,不是直线有杂波的就换掉,如果没示波器就别怕麻烦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把那几个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