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上用的无线网卡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5-04-20):
电视上用的无线网卡有什么要求吗?

现在网上卖的那种装在电脑上用的网卡不知道是不适合在电视机上用  创维42英寸的液晶
哪位老兄知道呀 给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研究过,不知道,我也想知道,不知道有谁能告知下!

网友:
换应该要同型号吧

网友:
我家的要求是  免驱动的网卡规定了一个型号!问问客服吧!

网友:
电视和电脑是有不同之外的,我的电视安上免驱动的网卡没法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下。。。。。。

网友:
你需要查询  创维42英寸的液晶对应的无限网卡

网友:
有的电视会指定无线网卡型号和厂家,在电视官网上看--

网友:
这个的芯片,电视自带的驱动能驱动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5-06-23):
用磊科360 可以驱动

网友:
最好问客服,不通用

网友:
不知道哎  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不通用,要看说明书或者问客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