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开机黑屏,报8声报警。急急急

楼主(2015-04-20):
戴尔N4030,开机黑屏,报8声报警。D+开机键显示屏测试,黑屏,仔细看有一丝颜色变化,非常暗。外接显示器测试,开机有戴尔画面,花屏,随后8声报警。是哪里坏了?

网友:
在线,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外接都花屏,显卡坏了噻

网友:
     显卡问题啥

网友:
显卡挂了呗

网友A:
DELL 你看下图纸,在平线的一头上有的 DET#的信号,你可以尝试把这个信号拉低 直接接地。然后再改屏的LED 常亮,再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很明显,显卡坏了。

网友:
  百度下DELL报警声也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你看下图纸,在平线的一头上有的 DET#的信号,你可以尝试把这个信号拉低 直接接地。然后再改屏的LED  ...

我只是一个小白,电脑坏了,我才来研究的。我打算淘宝买一个主板,大概250左右,靠谱吗。有一个卖家跟我说是全新的。疑问?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要是用户建议到专业地点检测 维修
一般都能修好
祝你好运!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换掉吧  前几天我接一台同样问题 换显卡 问题依旧  说再修修 客户急要 只能发板了  你可以刷个BIOS 看看  现在好多新本BIOS忒别易坏
  现在手上一个hp的本本 进BIOS 重启 进系统OK

网友:
刚刚修到一台也是,加焊显卡OK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兄弟不要这么搞笑好吗都花屏了还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很明显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刚刚修了一个和你一样问题的戴尔   显卡 上BGA  亮机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 英特尔的就是显卡 AMD的就是北桥 修的太多了

网友:
通病 : 八声警报, 显卡坏了

网友:
别舍不得花钱去维修 有的时候自己弄会越来越坏

网友:
焊下显卡就可以的 不懂的话最好不要自己乱弄 ,要不然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给弄复杂了 ,碰到过很多这种客户了

网友:
显卡加焊

网友:
显卡,和屏线,主要是显卡

网友:
八声显卡问题,干它就好了。ADM显卡不要犹豫就是干

网友:
8声报警肯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大家修电脑 就是要多学习 到基地函数多学习啊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屏查查屏接口的供电

网友:
先焊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昨天修个戴尔N4010 响8升 吹下北桥亮了 戴尔响8声是北桥 你可以吹下北桥看看

网友:
楼主是客户 的话就去 找维修店 修理吧 自己弄不行了 换版不划算的

网友:
是显卡啊

网友:
很明显的故障呀,换个显卡吧。如果200多能买个主板,就不用修了。

网友(2015-06-1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23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