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5-04-20):
自己遇到过,客户也遇到过,就是新主板(其他配件也是新的)做完系统后键盘或者鼠标不能用,有的都不能用,问一下大家有遇到过的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做完系统后不能用,PE呢?装纯净系统试试

网友:
u盘什么能用不?

网友:
一般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换个键鼠或者重新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
肯定是系统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DELL 品牌机就是这个问题  用鼠标点一下就不能用了  跟死机差不多 但是键盘能用   重做系统后  好了

网友:
USB还是PS2的?按道理不应该出现兼容的问题

网友:
放下 电,   或者刷下比偶数

网友:
对 ,先 放下电,  在耍bios  不行的话  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在PE里能用肯定主板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usb用不了,ps2接口应该没有问题,装个驱动精灵驱动下就好

网友:
是BIOS问题,还是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修PS2接口电路,,

网友:
全是新的?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BIOS设置问题,二是主板上跳线问题。

网友:
进PE看能使吗

网友:
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换个安装版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一家挂着专业维修电脑招牌的店帮人家的惠普台式机安装了GHOSTwin7后,U口的鼠键都不能用,后来我帮他进PE里,拷贝我U盘里的万能驱动助理进去,再回win7下运行,安装了通用串行驱动后能用了。

网友:
打一下驱动,'很有可能

网友:
驱动,放电,bois ,南桥,,都搞搞。。。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