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画面出现后,就关机了

楼主(2015-04-20):
可以进BIOS,无法进系统。U盘PE也无法进去。这是什么故障?
笔记本

网友:
什么型号笔记本,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cpu什么的出问题了

网友:
刷BIOS换桥加焊显卡什么的...

网友:
BIOS,温控,电压,开关,LID_SW#,

网友:
做系统,温度。。。

网友:
呵呵 问的有意思答的就更有意思。根据3/4/5/6楼的做一下不行就换电脑

网友:
先把自己知道的排除掉 问的专业点

网友:
也就是系统坏了 PE 启动不了吧 直接外接装系统自动解压

网友:
主板坏了 ,建议到专业的地方 维修主板

网友:
我感觉CPU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内存。楼主先换换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进PE关机的,可能是指令的问题。我都是在DOS下运行 GHOST 手动做上系统 ,有些机器如果没有问题的 话,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断电,请告诉大家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机器,这样大家可以给你指出是不是有通病的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