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CPU 铁皮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b470 CPU 铁皮 坏 吧焊盘烧了  铁皮焊补上去了  用改的 上去 CPU电 会掉 用单独一相还能开机   用一相进系统会重启   B470 中间还有一相 没焊的  可以改 没焊的那一相吗  有人改成功过吗

网友:
  不行吧要改电路吧

网友:
可以改电路,按图纸改

网友A:
你这个会否CPU有问题了

网友B:
楼主的主板现在这种样子 只能按照图纸上改一下试试了  如果不行 估计要换板子

网友:
王八壳可以改用mos管,不过要做好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会否CPU有问题了

我换过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主板现在这种样子 只能按照图纸上改一下试试了  如果不行 估计要换板子

手上有2块这样CPU烧掉的  都没修好

网友:
改过了,不成功。

网友A:
CPU供电主芯片和驱动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改过   很容易改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铁皮烧了管理芯片也烧了。焊盘损坏。真难搞

网友:
这个直接一个MOS管就可以了,不要上原来的铁皮

网友:
我都是这么修的,不过上管要用上管,下管用下管。修了从没有再出这问题,

网友:
看上去烧得也不太严重,清理原焊盘来修还快一点

网友:
CPU  爱坏啊!

网友:
和普通mos管一样,dsg级,看图纸改

网友:
这个看图纸就可以改的

网友:
建议换板子吧 PCB烧坏了 补不好容易烧坏CPU的  你找别的一样平台的测试下CPU没问题就换吧 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主芯片和驱动芯片换过没有

换过  也吧PWM1  的驱动 和PWM3的驱动 互换过

网友:
虽然这么改有点难看 不过 到现在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