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300 10039 PA760F不装CPU出CPU电压

楼主(2015-04-20):
联想扬天S300一体机  10039  PA760F不装CPU出CPU电压。CPU供电芯片NCP53938换过,上电触发后还是0.443A      不知道怎么办了,求思路

网友:
有的板子就是这样的,不插CPU也有电压

网友:
关键看插上CPU什么故障

网友:
说的清楚点

网友:
上了CPU电流到了0.478A   高了一小点

网友:
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不上CPU,CPU电感电压0.8A,上CPU,CPU电感电压0.99A,网卡芯片拆了

网友:
时间久点,CPU有点点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