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新通病

楼主(2015-04-20):
华硕A43S板号K43SD,故障现象,待机0.01,有5V,无3V,直接量EC120脚,如果有电压,不管多少V,我的是1.7V,直接换图片上圈的这个电阻,就OK!

恨天无眼 -1 请把原理贴上来。这种决杀,还是说说原理好.

网友:
这是一个10K的排阻

网友:
EC120脚是什么信号啊,或者说EC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喇叭线旁边呢

网友A:
楼主能否说下120脚位是什么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说下120脚位是什么定义?

AC_IN_OC#  IT8572E

网友:
华硕的好像多数通病都是电阻。。。

网友:
这种板子好像还没图纸

网友:
版主能不能详细说点

网友:
恩 经验很好下次来直接秒了

网友:
看能不能遇到这种 情况 可以参考下

网友:
请问楼主,120#正常应该是多少V?楼主可以讲下是怎么查到那个地方去的吗?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最讨厌修华硕的,要图没有,要点位更没有

网友:
又是华硕的 。。。
现在一看见华硕的就烦啊。
想要什么没什么。

支持 反对

网友:
华硕的电阻,供货商回扣给多了

网友:
亲 感谢你提供案例 为以后修道此机器带来方便 谢谢

网友B:
EC120脚3V的EN信号吗

网友:
是什么原理没说下

网友:
这是EN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120脚3V的EN信号吗

是ACIN信号 正常是低电平有效的,因为在上班发的贴,所以就没有发维修的流程,这个机子没有图纸,跑了很久的线才跑到ACIN是连到这个电阻的,问题就是ACIN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