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20):
手上一台联想V480,是预装win8的系统,但是系统进不去,以为是系统坏了 ,就准备做系统,但是怎么按都进不去BIOS,F2 F12都不行,拆掉硬盘后开机自动进入BIOS的这个界面,如图,但是没有正常的setup 选项,不能进去BIOS设置界面里面。各位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已经解决,在淘宝买了一份bios资料 刷了EC,ok。等下我会上传这个机器的BIOS资料,论坛没有的。 LENOVO V480 LA48 MB 11264-1M 48.4TD07.01M 4M EC BIOS备份

网友A:
按着FN  再按F2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着FN  再按F2试试

FN+F2是关闭显示器的快捷键 我试了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进去看看还是不是一样的,不行只能放电了

网友B:
需不需要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把系统装好,然后在这台机器上解压 ,  只要一开机立刻自己就进去了  。。。。。原来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要刷个bios试试啊

这位兄弟说的很对 ,已经刷了EC bios 就好了。

网友C:
貌似是F1进BIOS,把OS选项关了,最优设置就可以u盘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F1进BIOS,把OS选项关了,最优设置就可以u盘启动了

是主板问题,已经刷了bios 好了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就直接刷BIOS了。

网友:
有谁知道BIOS为啥爱坏,这里出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进不了BIOS只能是程序或BIOS本体坏。

网友:
那就是BIOS程序错乱,先放一下BIOS电池电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

网友:
参考 参考 好经验

网友:
F1 进bios 大哥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