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B479集显烧上下管,集显供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5-04-20):
    同行送来一台B470笔记本说不通电,卸掉电池,上可调电源,电流0.67,有短路,马上拆机,目测没有明显的烧的原件,量所有电感没有明显的短路,公共点对地40左右。烧鸡大法烧。集显的·铁壳发烫,换了上下管,独显供电没有,芯片供电有,没有开启追查来源,追后查到SB,先刷BIOS,独显有了,现在电流上到1.2左右还是不亮机。不知道该查哪里了,求高手给点思路指导。现在集显芯片NCP5911上电一会儿,烫的很。集显供电0.87左右。

补充内容 (2015-4-23 23:41):
换NCP5911立马亮机,但问题也来了,进xp系统一分钟左右蓝屏。win7系统死机。不知道又该咋办?

网友A:
集显供电出了  那就应该过了内存了吧    这机子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独显就查显卡    集显就换CPU吧

网友:
CPU问题,5911问题,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出了  那就应该过了内存了吧    这机子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独显就查显卡    集显就换CPU吧

刚才写错了是独显没有供电,刷BIOS之后又了

网友:
烧了上下管的可能CPU也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写错了是独显没有供电,刷BIOS之后又了

那现在正常了吗   发贴不要激动  写错就不好了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写错了是独显没有供电,刷BIOS之后又了

是刷了BIOS之后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正常了吗   发贴不要激动  写错就不好了  哈哈

现在只是独显集显电压都有了,触发电流1.17左右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刷了BIOS之后正常了吗?

现在只是独显集显电压都有了,触发电流1.17左右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是独显集显电压都有了,触发电流1.17左右不显示

换CPU吧   应该会好

网友D:
换NPC5911 铁壳上管,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NPC5911 铁壳上管,CPU

我自己觉得npc5911坏了,BIOS刷了两个应该BIOS没问题,我有把集显的电感一端翘起来,电流还是1.2左右,而且npc5911很烫手,之前也是这里铁壳上下管挂了,因芯片不好找,所以没有换,今天定了货,后天到了换上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