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B460开机一会掉电电池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5-04-20):
顾客来时说是开机一会就掉电,找人清灰做散热无果,接到机器先测机,发现开机后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开机到LOGO时就掉,听说通病比较多,拆开后,发现3V 5V芯片旁边小电容电阻腐蚀,找料板都换掉,没有芯片先不换芯片,
换好小东西后,发现开机3分钟后依然掉电关机,这机器铁壳容易出问题,直接换掉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这壳子的问题了,
没办法请出示波器吧,先打内存和CPU供电对比,几乎同时掉电,再打内存和3V的发现掉电时3V在瞬间掉了后再次正常,测5V和3V 3V比5V先掉,万用表测量供电开启都正常,开来是芯片的问题了,果断留机定芯片
芯片装好后,开机正常,都装好后发现电池能充电不能开机,开始以为电池坏了,但是电池能充电,鲁大师测试损耗正常,正好店里有电池互换了下电池正常的,没办法在拆机吧,裸板上电池发现能开机,在装回去接好屏不亮机,这时再插上电源马上屏幕就能点亮,电池测量主供电正常,3V偏低只有2.6V,开机后显然是供电不足造成的电流上不去,
示波器再次测量电感前段后端波形,电池和电源的波形都不同,分析下供电不足可能是开启 主供电 自举电容  芯片本身,逐个排查最后确定芯片问题,还好一起定了几个,换掉后故障排除

本贴编辑图片时出现失误,详细请本贴看二楼

补充内容 (2015-4-21 08:23):
不知道为什么编辑的时候图片我插入看不到     以至于现在的文字和图片不对称,

网友A:
最误人的就是新买的芯片是坏的,有过几次体会了。

网友B:
貌似我也有点依赖示波器了,主要渣渣万用表接触不好,只能用示波器打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误人的就是新买的芯片是坏的,有过几次体会了。

是啊,新买的芯片不能用确实太坑人了,如果卖芯片的能有测试的一套流程,或者能保证是每个芯片是好的,贵一点也能接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也有点依赖示波器了,主要渣渣万用表接触不好,只能用示波器打电压

买一个好点的万用表呗

网友:
朋友用的是哪家的芯片?介绍下

网友:
示波器是神器

网友:
用得一手好波呀

网友C:
楼主修好这片板用时多长呀

网友:
看来待机供电芯片坏的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这片板用时多长呀

算上定心片2天左右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好啊 我还不会用 羡慕......................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D:
楼主掉电是换待机芯片好的    电池不能开机还是换的待机芯片???

网友:
这个还是挺给力的

网友E:
对于电池的造成推断 不理解 ……

这个机器掉电是通病,没有示波器的也可以修……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我和你用的一样的示波器,抓掉电没你这个明显是咋回事

网友:
抓波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电池的造成推断 不理解 ……

这个机器掉电是通病,没有示波器的也可以修……

为了发帖看的明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掉电是换待机芯片好的    电池不能开机还是换的待机芯片???

确实是这样,可能芯片在单独用电池时电压低了 达不到3V足够输出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要多少钱?我也想弄个示波器玩玩!!!

网友:
芯片能测试一下,你想多了

网友G:
楼主最后发现是那个249K的电阻不稳定引起的吧?换芯片走弯路了。

网友:
有波检查故障这是给力!

网友H:
这个是通病吧呵呵,你还去清灰,这么的不专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要是能把怎么确定是芯片本身故障写详细点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熟练,用的什么牌子的 什么型号的?我搞一个学学。

网友:
一直没有示波器可用

网友:
顾客来时说是开机一会就掉电,找人清灰做散热无果,接到机器先测机,发现开机后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开机到LOGO时就掉,听说通病比较多,拆开后,发现3V 5V芯片旁边小电容电阻腐蚀,找料板都换掉,没有芯片先不换芯片,

换好小东西后,发现开机3分钟后依然掉电关机,这机器铁壳容易出问题,直接换掉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这壳子的问题了,

没办法请出示波器吧,先打内存和CPU供电对比,几乎同时掉电,

再打内存和3V的发现掉电时3V在瞬间掉了后再次正常,

测5V和3V 3V比5V先掉,

万用表测量供电开启都正常,看来是芯片的问题了,果断留机定芯片

芯片装好后,开机正常,都装好后发现电池能充电不能开机,开始以为电池坏了,但是电池能充电,鲁大师测试损耗正常,正好店里有电池互换了下电池正常的,没办法在拆机吧,裸板上电池发现能开机,在装回去接好屏不亮机,这时再插上电源马上屏幕就能点亮,
其实开始也是能开机的 只不过电池开启后电源指示灯亮度不足,风扇在不停地转,粗心没发现而已

图片上也能看出指示灯特别的暗淡

电池测量主供电正常,3V偏低只有2.6V,开机后显然是供电不足造成的电流上不去,
示波器再次测量电感前段后端波形,分别是电池和电源的波形,

电池和电源的波形都不同,分析下供电不足可能是开启 主供电 自举电容  芯片本身,逐个排查最后确定芯片问题,还好一起定了几个,换掉后故障排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发现是那个249K的电阻不稳定引起的吧?换芯片走弯路了。

你不看帖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通病吧呵呵,你还去清灰,这么的不专业

看帖要看仔细 通病就不能发发维修过程么

网友:
非常的不错 楼主的波波

网友I:
示波器确实方便,最近搞了一台B460 版号09911-1M关机后电流0.7.刷了20多个BIOS了,有的不亮 有的报警,愁死了。

网友:
这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最头疼的就是掉电了

网友:
这种机掉电是通病,都是3V5V有问题,电容电阻腐蚀掉

网友:
世博高手啊

网友:
很详细,蛮不错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这样,可能芯片在单独用电池时电压低了 达不到3V足够输出

额   好神奇的说哦

网友:
给加分了,楼主抓得一手好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看帖子的吧

我不只是看而且还回帖子哦!如果你打开图纸TPS51123A的一个19V通过249K电阻和一电阻分压用以开启芯片内部自举电压,你就知道我不用看完你的帖子的理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确实方便,最近搞了一台B460 版号09911-1M关机后电流0.7.刷了20多个BIOS了,有的不亮 有的报警,愁死 ...

S0电压不能关闭你去刷BIOS?估计刷白了头也好不了。

网友:
示波器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楼主说电池主供电正常,那个3v只有2.6V偏低,这个3v是干什么的?

网友:
很多掉电的问题非要用示波器才能排除, 楼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