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转:红米NOTE 不开机飞线图

楼主(2015-04-20):
还有夹电源100MA不能开机 ,只需把电池装机即可开机 这机子须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这算什么经验呀,难道不开机就飞这两个地方吗,先决条件都没有

网友:
楼上的师傅 不要这么说咯。。。
小米手机 有很多同样问题的! lz 发帖了   就是分享维修经验啊!

网友:
飞线到两个点上还是上边一个电容点上啊?

网友:
充电不会短路吗

网友:
这个楼主真是糊涂,转帖子没有转明白。我是不敢跟他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