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WD显示器显示四基色

楼主(2015-04-20):
小弟收到一个联想L196WD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显示器画面呈现四根彩色横条 红 绿 蓝 白彩条左至右呈现阶梯亮度递增;然后又闪一个白屏再黑屏又彩条屏反复这样。开始我以为是屏线松了。把屏线用酒精擦了粘紧了还是一样。后来又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这种问题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四基色的图片和白色图片如下

网友:
应该是没检测到VGA信号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信号接口没有检到信号

网友:
有的驱动板没收到信号就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没接收到信号。

网友:
碰到过 擦屏线没用 要换一根

网友A:
这个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B:
这个现象也有跟屏上的时序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也有跟屏上的时序芯片有关系的。

这个不是屏自检时的一种状态呢? 四基色,晕倒了,咋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主芯片的问题。。。。。

你是意思是要换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