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屏幕出现长格条花屏

楼主(2015-04-20):
苹果5摔屏幕出现长条格花屏一般重新植下U15.

我也做过电容c149短路去掉就OK!如果不行就是在这边的电路!不要走弯路,看电路这个u15相关电路。问题就在这

另外不充电维修,短接IC试试

网友:
暂时没遇到,谢谢

网友A:
楼主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
你这一句重置就难倒好多英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讲一下原理吗

原理就是拿掉再安上一个新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不明觉厉。

网友:
重植》??是摔虚焊了  是么

网友:
花屏分几种  楼主长条格的花屏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故障实图看看

网友:
楼主  以后给上上课吧!  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