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把硬盘清空了,怎么安装苹果和WIN7系统

楼主(2015-04-20):
苹果一体机把硬盘清空了,怎么安装苹果和WIN7系统,求高手指点,是从官网下载还是怎么搞

网友:
可以联网恢复MacOs  然后装Windows

网友:
之前看过一个高人的帖子,好像是双系统的安装的,不过人家是要收费的

网友:
要先安装苹果系统。在苹果系统里下载win7驱动。再装WIN7系统

网友:
回复os在装Windows

网友:
先装苹果原装系统,然后下载w7更新驱动,然后装W7就OK拉!请参考!

网友:
很简单的事,一个小时几乎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