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换屏出现通话对方手机有回音

楼主(2015-04-20):
如图主板耳机插口旁边有个 M头,就是录声用的拾声器,有个橡胶帽帽,一定要上好不能有缝隙否则有回声,如果橡胶帽帽掉了,可以去掉,就是录声功能没有了   。

小米4黑屏没灯,屏闪、亮度调不上去,可以试试换掉红圈里面的升压线圈,不用拆屏蔽罩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实用。

网友:
lz    有没米3  移动版的电路图啊!
顺便帮lz说下 哪个小胶塞  是语音降噪用得 特别是开扬声器的时候 很重要喔、拆的时候要小心保管喔。。。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回音情况,没解决,原来是那个胶圈

网友:
很实用的东东啊,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注意到的,。

网友(2015-06-07):
很实用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以前我一直都以为去掉也可以用,没想到会产生回音看来开发者心思不是我们能想象得了的!

网友:
小米故障率也蛮高的吧!!看着本地售后这边坏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