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15-04-20):
      一块华硕P5QPL-AM的主板 装不了系统 就连进PE的进不了 每次都是一到Windows画面就卡死  BIOS我刷过了 CPU 内存也换过 还是不行 不知道会不会是哪里的822排阻的问题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求大虾们求解下

补充内容 (2015-4-21 16:10):
已经修好了 是网卡的问题 换个或者直接拆了 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有时会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会是硬盘问题

我没插硬盘 我用U盘进PE的不行

网友:
哥啊 你这是来转分的吧 就算来转分 你也不要说得这么明显吧 我的没修好 你还说 【 不错】

网友:
  修 主板 经验不是很多啊  !还需要学习啊!

网友:
排阻引起的好像都是不能启动

网友:
确认内存,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各种电压是不正常

网友B:
把声卡和网卡拆掉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不错,”不好意思,是朋友玩我的电脑,对不起。以后不会了。                                                                        把外设一个一个的排除掉,再考虑南桥

网友:
有可能南桥哦

网友:
谢谢各位的答解 已经修好了 是网卡的问题 拆了就好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在 cmos里调试下就好了华硕的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声卡和网卡拆掉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是 网卡的问题 拆了就好了 谢谢解答

网友D:
我有一块凄惨红的G41和你的问题一样。BIOS里屏蔽声卡网卡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凄惨红的G41和你的问题一样。BIOS里屏蔽声卡网卡还不行。

我是把网卡拆了就好了

网友:
好像南桥容易坏哦

网友E:
可以把外设都拆了,在不可以就换GB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外设都拆了,在不可以就换GB

修好了  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F:
那就先查排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就先查排阻了。

把网卡拆了就好了 可以进PE了 也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网卡拆了就好了 可以进PE了 也可以装系统了

好是网卡坏了吗?

网友G:
LZ我就问下,你是拆的芯片呢???还是网卡座子???  希望能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G:
LZ我就问下,你是拆的芯片呢???还是网卡座子???  希望能回答

我把网卡芯片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是网卡坏了吗?

是的 是网卡芯片坏 我拆了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把网卡芯片拆了

谢谢咯,,,这下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 是网卡芯片坏 我拆了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呀,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网卡的问题 拆了就好了 谢谢解答

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这样呀,谢谢啦!

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谢谢咯,,,这下明白了

不用谢 大家相互学习 以后我有问题也可能会问到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谢 大家相互学习 以后我有问题也可能会问到你啊

好好   互相交流

网友:
量各大电压正常与否.拆外设声网,COM.

网友F:
原来是外设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外设问题呀

   恩   我是直接拆了  不知道换个还会不会  我没有在装一个上去

网友F: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吧

  我没换  直接让客户自己去加个US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吧

换一个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