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开机无显

楼主(2015-04-20):
A1466 开机无显 自动上电到0.56 无跳变 不敢刷BIOS 13年的机器 求助 如果刷了BIOS 是不是会自动加锁?
自动上电
刷BIOS

网友A:
先供电,小电压
9cf86043ee
P5VS4RS3_EN_ 这个开启信号没有 导致 PP5V_S4RS3这个电压也没有 是三合一的桥发出来的 不知道CPU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开启信号?
详情

网友:
换BIOS 芯片 在刷程序

网友:
不行就换开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供电,小电压
P5VS4RS3_EN_ 这个开启信号没有 导致 PP5V_S4RS3这个电压也没有 是三合一的桥发出来的 不知道CPU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