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D线上拉供电和工作时不能同为高也不能同时为低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关于VID线的问题,本人也发过两个贴,但始终还是弄得不太明白。主要是VID线工作都需要一个VTT上拉供电1.2V,那通电测量时,每条VID线都应有1.2V电压,那问题来了,这个“不能同为高也不能同时为低”的信号如何理解?又如何测量?请教各位前辈高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每上CPU都会发出不 一样VID信号,有些电源管理芯片如果VID信号全为高电平会关闭输出,也有的电源管理芯片如果VID信号全低关闭输出,可以从电源管理芯片的PDF说明书中看出。所以要求测量时不能全高也不能全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上CPU都会发出不 一样VID信号,有些电源管理芯片如果VID信号全为高电平会关闭输出,也有的电源管理芯片如 ...

非常感谢!那么请问这VID信号和VTT上拉供电是否同一个概念呢?如果是同一概念,那是不是指VID线工作时的上拉供电不能同时为1.2V呢?如果不是同一概念,VTT全有1.2V,那这VID信号的高低电平我们能测量吗?在哪测量呢?不好意思,这实在不太懂,请勿见笑。

网友B:
VID的电压不需要上拉吧     VID每个脚的电压是由CPU来决定的   VID的电压是由高和低来组合的  不能全高 也不能全低    把你的VID需要1.2V上拉这个思想去掉   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C:
徐总告诉我们,VID是CPU发出的信号,不同的CPU会有不同的VID组合,而VRM或VRD是识别VID信号的一种规范,其目地就是为了实现装入不同的CPU时,可以产生不同的CPU电压。有上拉是必须的,但每条上拉的电压会由CPU决定是否为低(CPU内部拉低某条VID电压),或是否为高(内部悬空),然后会根据VRD规范,输出高低电平组合给VRM,VRM正常工作后,产生PG.扯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的电压不需要上拉吧     VID每个脚的电压是由CPU来决定的   VID的电压是由高和低来组合的  不能全高 也 ...

谢谢了!按你的意思确实能理解,不过我很清楚记在一本电脑资料上看过(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有没有误导不清楚),有提过这个上拉供电,而且当时手上正好有个775的假负载,还测量过,所以印象很深,只是当时没碰“不能同时为高或低”这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徐总告诉我们,VID是CPU发出的信号,不同的CPU会有不同的VID组合,而VRM或VRD是识别VID信号的一种规范,其 ...

谢谢了!看来在基地学习还真不错。感觉你的解释最为贴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看来在基地学习还真不错。感觉你的解释最为贴切!

盖因之前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但我没有你这么纠结。很快就明白了,不是我聪明,而是左手故障板,右徐总,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盖因之前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但我没有你这么纠结。很快就明白了,不是我聪明,而是左手故障板,右徐总, ...

嗯,有实操有导师,想纠结都很难。我对维修挺感兴趣的,只是抽不出多余时间去学习。顺便再请教一下,听说这主板的VID线的故障率比较高,请问你知道如何去判断这VID线的是否正常吗?

网友C:
超版说的很清楚了,测量时,不能为全高或全低,就算正常,另外也说了,有个规范的,你应该没看,如果看了,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VRD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版说的很清楚了,测量时,不能为全高或全低,就算正常,另外也说了,有个规范的,你应该没看,如果看了, ...

嗯,谢谢了,这个规范还真没留意,需要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