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 开机出现F1,按完F1后就黑屏死机

楼主(2015-04-20):
正常开机显示出现F1,按F1之后就出现死机 键盘也不起作用了
黑屏

网友:
放下电试下

网友:
主板查到某个电压有问题了,保护了

网友:
放了电也是一样的的故障

网友:
这个单独的电感上电压是0.1v,别外三个一排的电感是0.95v

网友:
这就是这几个电感

网友:
谁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
先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各电感波形,更直观些吧

网友A:
换电源估计就好了
o0飝兲
呵呵,新宇你应该说换个400W电源
详情

网友:
怎么感觉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同意 换电源

网友:
恢复出场设置呢!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多半是BIOS

网友:
不能把报错关闭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估计就好了
呵呵,新宇你应该说换个400W电源

网友B:
你进入BIOS,把里面有一个电源模式给关了不就行 了,这种问题出现很多次了,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BIOS设置有问题!!! 要设置一下,恢复出厂设置也没有,一定要把那个设置给关了
lrkk623
这个我也记得是这样,问题是他现在按F1就黑了,没法设置。先刷BIOS再设置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详情

网友:
surge[英][sɜ:dʒ][美][sɜ:rdʒ]
n.汹涌; 大浪,波涛;
v.汹涌; 起大浪,蜂拥而来;
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够吧。ctrl+p.试试 。

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修主板,跟什么电源是没关系的,按f1就黑屏不显示了,键盘按什么都没反应了

网友:
进BIOS里,把电涌保护关闭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一般先刷BIOS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进入BIOS,把里面有一个电源模式给关了不就行 了,这种问题出现很多次了,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BIOS设置有 ...

这个我也记得是这样,问题是他现在按F1就黑了,没法设置。先刷BIOS再设置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按f8进pe看能不能 进去

网友:
拔外设,刷BIOS先了

网友:
我感觉 好像也是BIOS占一大半 那个显示BIOS不保存 或BIOS不正常 才显示F1的 正常了 就不显示了;刷官方BIOS试试

网友:
一开始就进不了BIOS吗??只能等F1啊?

网友:
我感觉还是这集成显卡供电导致的,集显供电只有0.1 v

网友:
这主板的集显供电没有电压,请问是怎么修,up6281b8芯片换过也一样不出电压

网友:
我发去售后返修,今天回来了,看不出任何地方维修过,可能是刷bio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