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53BW MCU 解决红屏问题

楼主(2015-04-20):
屏是M220Z1-L03 刷好 是4:3的显示模式,进菜单调下就可以了,淘宝买的自己试过没问题

网友A:
显示器红屏 刷程序可以好吗???我上次一台冠捷的也是红屏 ,但是一插电出现的LOGO是正常的白色,,刷了程序一样。。。

网友:
感觉三星坏的MCU比较多点

网友:
谢谢,正好用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红屏 刷程序可以好吗???我上次一台冠捷的也是红屏 ,但是一插电出现的LOGO是正常的白色,,刷了程 ...

LOGO,菜单显示都正常的,信号线没问题,一般刷程序能解决。或者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2015-05-24):
很不错“!!!!!!!用上了,谢谢!!!!!!!!!!!!!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通病红屏?

网友:
收集。以后在下吧。没分了。

网友:
三星的就是好BIOS程序坏,都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通病红屏?

是的,菜单显示正常,图像偏红。

网友:
楼主 要是满屏都红呢,VGA换过了

网友C:
你确定这个是通病? 而不是菜单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个是通病? 而不是菜单设置问题?

红屏。如果菜单颜色正常,先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就要刷程序了。

网友:
红屏是全红的把,如果是微红的话灯管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
三星红屏算得上通病了      进入工厂模式      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