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内置卡贴飞线

楼主(2015-04-20):
改装之前请断掉主板供电后再操作断掉卡座6脚和主板焊盘之间的连接芯片2接卡座6,芯片20接主板上卡座6断掉的那个焊盘芯片4接卡座4,芯片5接卡座1,芯片10脚接卡座3芯片4脚可以接主板屏蔽罩上面任意点,保证接地就可以。

芯片1脚可从主板SIM卡供电线路飞线或其他供电线路飞线,和SIM卡供电1.8V电压一样能持续供电就可以。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不知道哪个脚接哪个脚

网友:
用了卡贴之后搜索信号变得非常慢

网友:
卡贴机虽然便宜很多,但用的真的不爽。

网友:
有一定技术含量,不错。

网友:
看着有点乱啊,谁实际操作过,来个手工图啊。线路图最好啊

网友:
强烈建议上飞线图啊

网友:
就是把芯片的引脚焊在寺庙卡的引脚上吗

网友:
不错不错,据说卡贴机不好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这个很好搞的,

网友:
有人知道内置卡贴芯片哪里有卖的?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