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显示器 原来是 外置12V 电源供电的,怎么用内置电源供电的板代换换?

楼主(2015-04-20):
  重要的是怎么用 通用的内置电原板   来代换连接  原机器的驱动板?   因为原来显示器 驱动板是有个IC连接电源板与驱动板的    ,现在想用  内置的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来连接 驱动板, 就是不知道原来的  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之间的  IC芯片  怎么弄  因为我的通用板没有IC引脚触点

网友:
只要能放的下,内置电源也要提供12V,,这样就行了

网友:
5v不接,飞12v过去就行了

网友:
中间那个IC估计用来降压的 楼主最好上图看看那

网友:
改内置电源的话  12v电源到高压板,5v到驱动板,(那个IC都可以省掉了,你那个IC是12v电压转5v给驱动板的吧)。最好上图更好。

网友:
只用12V得了,其余空着。

网友:
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