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31(G3) MS-7788 VER:1.0 有复位 不跑 跑FF 怎么修?

楼主(2015-04-20):
如题,刚刚有个同行拿了个V星H61M-P31(G3) MS-7788 VER:1.0   说风扇转一下停了。一下有自动转起来。。反复如此。
我接手后 也是这样的情况。量了各大公共电压 都有。内存1.5V  CPU1.18V ,新型测试卡显示 有复位 不跑 显示FF  怎么修?

折腾几下后,想用波波测试一下,发现CPU有一相 波形微小。。模糊。。这相的下管是又2个MOS管组成的。再量电压,下管D极电压为0.04V(其他相的下管均为1.18V,这相不跟其他3相相连的???没图没了解呢), 下管G极有11.8V 上管G极0.04V。。。而其他3相 下管G极有10.8V 上管G极2.2V ,难道是这个上管G极0.04V 的问题???但这相是用一个16脚副IC产生的,是不是在不跑码前,这相电压是不出来的?还是已经有问题了???

上图靠右有两个树着MOS管这一相供电为0.04V 。是不是不正常啊?还是没跑码前 这相的电压是不出来的?正常跑码后才出来?!

刚才找到图纸了。。。。这个0.04V 是集显的供电。。。。

补充内容 (2015-4-23 13:01):
最后 刷BIOS解决问题!!!!! (这个BIOS芯片离SATA口很近,风枪不好吹,我直接用烙铁焊下来的) 说明 集显在这个时候不出来的 是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H61M-P35(B3)反复重启,报警4声。最后是刷BIOS解决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A:
先软后硬,先刷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先刷bios试试。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GPU供电是不是不跑码前 是不出电压的?还是有了CPU供电后 就有 GPU供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GPU供电是不是不跑码前 是不出电压的?还是有了CPU供电后 就有 GPU供电了?

GPU不出电压的,有些H61进系统后GPU都没有电压,集显有负载时才出电压。
你先刷个BIOS试下吧,之前碰到过好几张H61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不出电压的,有些H61进系统后GPU都没有电压,集显有负载时才出电压。
你先刷个BIOS试下吧,之前碰到 ...

解释的正确。不要老是纠缠集显供电。

网友:
CPU和内存的总线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D:
有结果了吗  求结果

网友:
楼主问的那个电压是要过了内存之后才会出来的,这个电压出来后也只有0.46V。
提醒下楼主,桥的电压别忘记查了,有时候就算CPU供电有了,也不代表桥供电正常。我上过几次当。

网友E:
LZ搞定了早日分享出来,我觉得我也有很多这问题

网友:
CPU有1.18V电压,算是正常了,查其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搞定了早日分享出来,我觉得我也有很多这问题

最后 刷BIOS解决问题!!!!! (用模拟示波器 点波功能 测试BIOS第一脚 开机时 有一下下的跳变波。。。所以试着想应该是读BIOS芯片里的数据了才有点波出现,这个BIOS芯片离SATA口很近,风枪不好吹,我直接用烙铁焊下来的) 说明 集显在这个时候不出来的 是正常的。。。

网友:
最后 刷BIOS解决问题!!!!! (用模拟示波器 点波功能 测试BIOS第一脚 开机时 有一下下的跳变波。。。所以试着想应该是读BIOS芯片里的数据了才有点波出现,这个BIOS芯片离SATA口很近,风枪不好吹,我直接用烙铁焊下来的) 说明 集显在这个时候不出来的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结果了吗  求结果

有了 看14楼

网友:
刷一下 BIOS试试

网友:
神奇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