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5-04-20):
奇怪的故障,开机电流在0.5A南桥发烫。以为是桥坏了,但考虑到内胶的难度就先刷BIOS,居然亮机了。BIOS也没有坏,想不通啊,但是机器亮了,特来分享下

网友:
神奇了 你走桃花运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 BIOS刷好的太多了

网友:
经验分享下就行了   BIOS就不用分享了  这BIOS论坛以经很多了

网友:
什么状况啊……

网友:
经验分享下就行了   BIOS就不用分享了

网友:
能亮机时南桥还烫吗

网友:
你说的 0.5A 桥热
这个是触发到了0.5 还是过流到了0.5

要是触发了 刷bios好可能性很大  还好遵守了 先软(bios)后硬(做桥)的原则

网友:
南桥发烫,到底是多烫。刷BIOS,真是运气好啊。。

网友:
不可思议的做法,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二修机,如果是可能被上家刷成了集成显卡的BIOS了,集成显卡会发烫的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BIOS坏的很多,不过我的南桥不发烫,电流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