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 NV40 机子通电反复重启(奶牛机)

楼主(2015-04-20):
型号是Gateway Z07 NV40,AMD的处理器。现象是:电通后,电源指示灯亮约4秒,键盘指示灯亮一下,左边出风口,有风吹出来,屏幕无显示内容。之后电源指示灯灭,灭了后电源指示灯亮,反复如此。

拆掉硬盘,拆掉内存,机子还是反复重启,无警报。

把内存放到其它机子上用,内存正常。

如果把机子有电池,未开机情况下,连接市电,可充电,充电指示灯正常。

拆开后,拿出主板的CMOS电池(ML 1220),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不到1V。想办法,拿个台式机主板的CMOS电池,用线连接,也是一样的现象。

搜索了不少,chinafix里有不少说这个板子会掉电。是不是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也是掉电?

有不少帖子说要量电压,但我不懂,应该用万用表的电笔量哪个针脚?

谢谢指点。

网友:
可能是因为欠压掉电    如果不懂的话  还是送修吧  主板可不能乱戳  容易戳废的

网友:
没过内存。。。。。。。。。

网友:
听说是电感PL10 NB-CORE  +1.2v 后级电解电容拆下 换台机6.3/1000微法电容

网友:
我这台是不通电,按电源没反应,更换了风扇下面的R438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