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G470,从断线到亮机维修

楼主(2015-04-20):
G470,到手。处理完进水部分,上BGA 烤板。看到有电阻一边严重腐蚀,已经断线,用刀子刮了下板层,加锡,也没看到电阻标号,找了一个20K的电阻,飞线、、、、看无其他腐蚀的,上电。。。。。
无待机电压。测主供电,开启信号,线性电压。。。。。。发现主开启信号无电压,被场管导通拉低,查条件,ACPRN正常低电平,连接VS的另一端无电压,查到VIN通过二极管VS,VS跳动,测二极管,无穷大,换掉.vs正常产生。测试3/5v开启信号控制场管仍然处于导通状态。转向条件MAINPWON,断开PR415,开启信号正常产生,,,按开机键,无触发反映,测待机条件,没问题,就差BIOS 没刷,果断刷一个ECBIOS,触发上电,掉下来到0.74,跑马电压不正常,刷PCH  BIOS ,亮机

网友:
进水 的最后刷了两个bios 比较少……

网友:
进水的感觉BIOS 坏的不多啊

网友:
是喔,进水一般修的是电路

网友A:
进水的刷BIOS好  也是少见了   楼主这个机子 进水的现象都遇见了  断线啊  管子坏啊   还遇上BIOS坏  这板子也是够任性的了

网友:
这个进水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网友:
两个一起刷比较稳妥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刷BIOS好  也是少见了   楼主这个机子 进水的现象都遇见了  断线啊  管子坏啊   还遇上BIOS坏  这板 ...

当时还郁闷半天,感觉坏两个不太可能,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刷的PCH的 BIOS

网友:
干净利索,进水的bios坏的也多,刷好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还郁闷半天,感觉坏两个不太可能,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刷的PCH的 BIOS

运气不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