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液晶显示器一亮一灭

楼主(2015-04-20):
朋友的飞利浦107S6液晶显示器一亮一灭,除了灯管外,一般常见故障有哪些?朋友要求去他家.....

网友:
查查高压部分

网友:
电源与高压板都可能

网友:
电压有没有波动

网友:
高压有很多地方会引起这个故障的,一般可以通过去保护看看,灯亮还是不亮,将故障范围缩小进行维修。

网友:
过压过流的问题很常见啊。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高压。或者电容。或者电源IC

网友:
高压或者电容

网友:
高压板及其供电,灯管引线漏电都可能一亮一灭。

网友:
带一个通用高压版

网友:
107S6是CRT显示器。

还有这款的通病不是电容。电容根本就不值的发贴。

网友:
电容和按键都有可能。

网友:
高压包和供电

网友:
电源高压  灯管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