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不认本地网卡

楼主(2015-04-20):
  第一次发帖 , 今天太倒霉了 就是吐槽下新手见谅哈!勿喷- - 这个机器修的太累本来很容易一个问题    不认本地网卡一看AMD我就第一感觉是北桥  拆开 网卡 被换过  然后打开图纸量呗 电压信号 都正常   打开电位发现到北桥信号电容阻值这边偏低     焊呗  北桥型号215 0674034 加焊完成进系统还是不认  看来只能换啦  芯片太贵没有旧的  上网上我搜啊搜  看看能没能代换  好多人都说0752007能用  那个真高兴 找个装上测试开机掉电命不好  没办法再换 还有人说0752001 装上 再测哈哈看着电流上来心情大好   跳啊跳不亮 - - 我想哭啊 不亮 外接键盘都太小切换键都亮了  这TM怎么弄   几个小时都在折腾 这个累啊  看来只能装原机得咯  装上测试 亮 进系统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咳咳! 这次我彻底明白宁愿多花点钱也不要这样折腾了 不是同型号芯片 真是害人死啊

网友:
哭完 继续干活

网友A:
在笔记本中大芯片的不同型号的互换 需要大量测试
以后注意

网友:
有些能换但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支持的

网友:
互换要注意引脚定义啊

网友:
看来楼主换桥不嫌麻烦,,,,一遍遍的换呀

网友B:
到北桥信号电容阻值这边偏低。阻值多少来着。这个是什么型号到的北桥。

网友:
SB坏了 我试过

网友:
是啊 以前代换过还是换同型号的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北桥信号电容阻值这边偏低。阻值多少来着。这个是什么型号到的北桥。

正常450 一个300多 一共四个 215 0674034

网友:
 AMD北桥控制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笔记本中大芯片的不同型号的互换 需要大量测试
以后注意

我也是看了很多帖子才尝试 以后会谨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