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电池关机之后指示灯还是亮的 不能再次开机

楼主(2015-04-20):
论坛里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哥们 根据他的思路修了 发现不是一样的故障 这个机器用电源完全正常 用电池开机关了之后指示灯是亮的 不能完全关 也不能再次开机 刷过BIOS ,南桥 EC之类的看到以前他们都没有换好 所以没动 有没有哪位师傅修过的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之前遇到华硕的机器跟你的一样最后换开关板修好的

网友A:
关机后灯还亮的  应该是还有S0状态的电压存在   查一下哪个电压是不该有的 修没   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机后灯还亮的  应该是还有S0状态的电压存在   查一下哪个电压是不该有的 修没   就搞定了

电池状态下所有的电压都有测试过 关机之后所有的电压都关闭了除了+3.3ALW +5ALW 和1.1ALW 全部正常 后级电压全部都断开了的  而且你插上电源 灯就不亮了 一切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状态下所有的电压都有测试过 关机之后所有的电压都关闭了除了+3.3ALW +5ALW 和1.1ALW 全部正常 后级 ...

额  好奇葩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好奇葩      刷个BIOS看看吧

刷了BIOS了 这个机器论坛里面有帖子 有一个大神修好了 不过我这个不是他那个问题 这板子 真是哔了狗了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换一个试试有收获

网友C:
NO   还是换 EC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   还是换 EC 试试...

EC换了 充电芯片也换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南桥吧 这机子南桥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暂时先不考虑动桥 因为是亮机的

网友:
觉得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小 看了帖子 他们换桥以后好像也没好

网友:
TPS51123吧 找电源IC

网友:
关了机,灯还是亮的,看来还是没把全部的电压关完,我觉得有可能是休眠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以前有修一个联想不能完全关机,刷bios搞定

网友:
冲放电芯片换过没是不是串信号过来影响那几个电压 了

网友:
我觉得EC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不是你没刷好啊

网友(2015-05-22):
楼主解决没有,我这一台G475AX跟你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ECbios  看代机正常不

网友:
IO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真少见,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