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插电自动触发

楼主(2015-04-20):
版号la_6884p 自动触发,可亮机,强制关机,又自己触发。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5-4-21 22:53):
修好待机偏大,摘了一个EC旁边的三极管。不自动触发了

网友:
之前是5A短。修好了,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A:
开关小板有无问题?CMOS电池电路正不正常?刷BIOS,查网卡,换桥。

网友B:
待机有小段路   或者cmos电池没电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然后测工作条件

网友C:
WAKE#这个信号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为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小板有无问题?CMOS电池电路正不正常?刷BIOS,查网卡,换桥。

说的都有查过,网卡摘了,就桥还没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有小段路   或者cmos电池没电

厉害!待机的确有小短路,快下班前找到了.明天先修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KE#这个信号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为低了

还有RI#这个信号

网友:
简单方法 拆了桥 通电!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查查COMS电路吧

网友:
先把BIOS 刷了看看

网友:
刷BIOS换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AKE#这个信号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为低了

…早上把待机短路的修好了…通电大概十几二十秒触发……………WAKE#跟RI#分别要什么电平正常

网友E:
请问是哪个地方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哪个地方短路了呢

只是待机偏大0.3几~现在正常待机0.18…还是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上把待机短路的修好了…通电大概十几二十秒触发……………WAKE#跟RI#分别要什么电平正常

3.3V    是正常的

网友:
肯定待机小短路了

网友:
RI#  WWAKE#  BATLON#  全为高电平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