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师傅进来看看

楼主(2015-04-20):
苹果机器,客户说是摔过之后就开不了机,用风枪吹显卡就可以了,
亮机了,但是这种板上VGA不好做呀,大神们有什么指教呀,
和往常的那样子做但是和北桥挨得太紧会不会把北桥搞挂了,

网友A:
靠的近还是有黑胶,嘿嘿,这个有的搞了

网友B:
不是黑胶就不怕了,上部风头用个显卡本身差不多的就可以拉,关键是自己要把板子在BGA上的位置调整好就可以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的近还是有黑胶,嘿嘿,这个有的搞了

那是白色的胶粘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黑胶就不怕了,上部风头用个显卡本身差不多的就可以拉,关键是自己要把板子在BGA上的位置调整好就可以 ...

有点不怎么敢下手

网友C:
不就是白胶吗?用锡铂纸贴好边上做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白胶吗?用锡铂纸贴好边上做呗。

那个芯片还那么大。小一点还没那么难,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BGA机子呀,这个应该不难搞呢。

网友:
CPU,北桥,锡纸粘好点跟普通机器一样做的,别怕按正常机器加焊,换都OK。

网友:
这个显卡很好做,没有打黑胶。就把旁边的用锡箔纸盖上就行了。

网友D:
这个一定要搞好防护措施,否则嘛,大家都懂的。锡纸,铝皮,薄铁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定要搞好防护措施,否则嘛,大家都懂的。锡纸,铝皮,薄铁皮......

唉,没搞过这种没什么把握

网友:
不要把它想得多高大上,其它苹果的板还好搞些,东西好材料好不容易变形烤坏。没有黑胶又不怕旁边爆锡,位置调整好锡纸贴好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