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为路由

楼主(2015-04-20):
华为quidway AR 18-22登陆密码忘记怎么改,跪求大神帮忙解决。
华为

网友A:
不可以重置吗?
胡修雷
重置好调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重置吗?
重置好调吗

网友:
直接路由器重置就行了啊 然后再设置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应该有复位按扭找一下

网友:
重置下 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网友:
比较麻烦。需要专业的cisco认证工程师

网友:
打华为客服 有专业的技术员 要看RP的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