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61A网吧1号 +G530 不能正常开机,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5-04-20):
按开机键 能开机,用测试卡不跑码,复位灯长亮,也不跑码。
强制关机,长按开机键,能关机。
但把G530拆下,装到其它的板上,开机,然后拆下来装回这块板子,
也可以正常跑码,开机,正常使用,但用一段时间后又不正常了,
不知是否主板有故障,还是CPU,真搞晕了,因没维修过主板,请有经验的师傅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G530的话,你还是换个U试试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吧

网友:
座子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这个是二手板子,连接正常工作了8个多月了,现在就是不清楚是U的问题还是板子出了状况,也没有多余的板及U,不好判定,只有等待机会了。谢谢各位!

网友:
先换U试试,或者看看CPUY座子

网友:
先换个CPU试用一段时

网友:
修得最多的是 PCI-E *1 旁边的 PWM 芯片 f63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