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 主板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5-04-20):
                         铭瑄主板MAX SUN   无内存供电

                                  测量3VSB对地值  57

                                  测量usb数据线对地值502

                                测量VCORE供电 对地值  375

                                测量内存供电对地值  212

                               桥供电对地值   14

                                  总线对地值  89

                                  各组供电 打对地值 正常  上电测电压

                                  测量内存供电0.6V不正常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5脚VCC  只有2.6V不正常!

                               跑线路 5脚 连接一个电阻   电阻的左端2.5V

                                电阻的右端5V   正常

                                     难道电阻坏了!电阻标示为2.2欧姆,实测有4.2K

                               总结:内存供电芯片5脚VCC供电,经过一个限流电阻到+5V

                                         本来的2.2欧姆的电阻 ,实测4.2K   估计是被助教换的!

                                         用镊子短起来,1.8v电压出来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楼主  小白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为什么要对地打阻值呢?

网友:
这原来是人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小白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为什么要对地打阻值呢?

老徐教的 ,说是维修流程~

网友:
讯维又出一位大神!又一个精华帖子!

网友:
先打对地值是什么情况呢,主板又没短路,好吧,既然是徐总教的,我以后修板也这么整。

网友:
哎呦,不错哦,福禄克亮了

网友:
学习实地的维修流程了, 有用

网友:
虽然故障简单,但检修过程完善。好贴。

网友B:
3V对地值这么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小白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为什么要对地打阻值呢?

打对地阻值为的是确定主板短路故障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V对地值这么低吗?

正常是一百多欧姆左右,楼主这里是空板测量3VSB对地阻值大小.

网友:
这里建议更换个相同阻值的限流电阻解决故障.短接的话,电阻本身损耗就会增加引起大电流烧内存芯片.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滴,之前碰到过来一个梅杰的板子,去掉电感电压正常,在路测0v

网友:
打对地阻值为的是确定主板是否短路

网友:
实战帖,很实用,辛苦了

网友:
这是修板的标准流程

网友:
好板整坏再让你们修?

网友:
不错的帖子,求继续更新精华帖子。

网友:
很强大 很给力 我赚分的 哈哈

网友:
原来是内存供电芯片工作电压不正常导致内存供电偏低,感觉3VSB和桥阻值是低了点。不过徐总也说了,不为零就不能判断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是一百多欧姆左右,楼主这里是空板测量3VSB对地阻值大小.
哪里都看到大神的身影,不过打值不是都是裸板打的吗。

网友:
LZ继续加油哦,以后分享更多好的技术

网友:
基地就是牛呀,就连学员写的贴子都是精华。

网友:
LZ修得还可以,有板有眼的

网友:
楼主,这板子的CPU针歪的不少啊

网友:
给力,小伙子有前途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了,拉低内存电压,。

网友:
内存没有供电偏低,查内存工作条件,思路清晰

网友:
太牛逼这技术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网友:
楼主真是很好

网友:
维修流程不错

网友:
不错 。终于的案例也很少看到的

网友:
这个板子够惨了,CPU座里的针惨不忍睹,还好只修供电,这个要是客户板,有你修的!!!

网友:
实地培训就是安逸啊 好多钱

网友:
收到学习学习,又见高手

网友:
讯维又出一位大神!又一个精华帖子

网友:
助教太有才了,不过你也很细心,老师交的不错

网友:
看着也是醉了

网友:
迅维网 出淫才啊 !

网友:
修板容易 写贴难啊 楼主费心了

网友:
精化帖子 收益匪浅

网友:
期待能多碰到这样的帖子 学习学习

网友:
太厉害了,都看不懂

网友:
谢谢分享 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是个维修榜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愧是维修界的榜样

网友:
步奏详细,思路明确 很感谢

网友:
可以,好贴,思路清晰!

网友D:
如何知道电源芯片VCC 2.6V 就不正常 ?
neco
查芯片数据手册就知道,一般低于VCC正常工作电压值芯片就会不工作,高与正常工作电压值的话,本身内部就会烧毁短路.
详情
neco
查芯片数据手册就知道,一般低于VCC正常工作电压值芯片就会不工作,低的话,本身内部就会烧毁短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知道电源芯片VCC 2.6V 就不正常 ?
查芯片数据手册就知道,一般低于VCC正常工作电压值芯片就会不工作,低的话,本身内部就会烧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知道电源芯片VCC 2.6V 就不正常 ?
查芯片数据手册就知道,一般低于VCC正常工作电压值芯片就会不工作,高与正常工作电压值的话,本身内部就会烧毁短路.

网友:
漂亮的维修经过,其实内存没电压,先查供电,如果是AMD的板你应该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