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我的显示器什么情况。

楼主(2015-04-20):
瀚视奇的hw191  不连接VGA线显示无信号输入,连接VGA线暗屏黑色,什么角度看都无图像显示,确定四个灯管全正亮,换过拆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还是这样,帮分析下什么坏了,谢谢。

网友A:
你拆机的驱动板和你原机的驱动板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话估计程序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机的驱动板和你原机的驱动板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话估计程序不支持。

和原机一样的高压板和驱动板

网友:
忘记说了,连接VGA线时指示灯正常,显示器上除了开关键其他的键都不好使,换过3个一样的驱动板全不好使。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问题,你换了拆机的故障一样,也不能排除的拆机的一定是好的呀

网友:
一般像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是驱动板问题或者说是程序问题   你确定你换的板子都是好的吗?

网友:
把按键板拔了,再点一下呢?

网友:
按键板拔了也不好使,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版点屏来看

网友:
程序问题多,vga接口电路问题也有

网友:
换个通用板,搞个好一点的数据,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先点屏,才能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点屏器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下

网友:
点屏器点,接信号看有没有,有的话十有八九是驱动板问题,很多程序错误会导致这样,最后不行就改驱动板

网友:
换开关键,测测屏上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