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简单也来分享一下,勿喷

楼主(2015-04-20):
今天发的帖子故障都很简单,希望对新手有帮助,高手就飘过吧
1.先来说说第一台机,第一台机器是DELL N4110的,此机板号为AVO2AMB8F1

当然,拿到此板子的时候,肯定是看下板上有无掉件或断线什么的,果然,我仔细看了下,发现有下面几处被别人动过,看来这是台二修机,本以为很难啃,谁知道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复杂,那接下来就看看这些被动过以及掉件的地方
第一处为,MOS管PQ7被别人拆除了,以及PC80掉件了

第二处为PC176和PC170被拆除

第三处为PC43掉件了

既然上面有被动过和掉件的地方,本来想先补好这些东西的,但是转念一想,既然这些地方被别人动过,那肯定这个地方有问题了,还是先测测吧,当然第一步肯定是测PL9这个电感了,为何呢,因 为PQ7这个上管被人拆走,那么也就是说这一路肯定有问题了,果然,当测到PL9这个电压的对地值为0时,心里也并不奇怪

当然接下来,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把MOS管以及芯片和电感全部拆下
拆下这些东西后,再测PL9这个电感的焊盘发现是后级短路

然后就是我们常用的烧板法了,在PL9的焊盘上焊一根线,烧板

当然,过程大家是清楚的,我只说结果,最后烧出是显卡发热,我一想,不会是显卡坏了吧,但是我想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做桥的好,还是查查吧,看有什么地方能断开,于是再查电路图,当我把PU6拆掉的时候,发现PU6的1、2、3、4脚的阻值回复到200欧左右,也就是,PL9的阻值回复到正常,而PU6的第6脚,也就是给显卡供电的那只脚,阻值也回到了23欧,也正常,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明白了,那就是PU6坏了

于是从料板上找一个同样的芯片换上,再把刚才拆掉的芯片以及元件都换成新的装上,当然换上这些元件后,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测了下PL9的阻值以及PU6第6脚的阻值,发现均正常,接下来的就是通电了

装上这些元件后,再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2A,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竟然跑码亮机了,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二修机也这么好修,看来运气不错,此机修复
2.第二台机为神舟U450的机器,此机的板号为37GV30100-C0

当时老板将此板给我的时候说是不触发,当时我心里就觉得此故障还是很好修的,可是修到后面问题远不止我所想的那么简单
当然第一步肯定就是接入电流表了,电流显示0.02A,再测待机5V正常,然而3.3V是经过PU1这个稳压器转换而来的也正常,接下来要干的事肯定是按开关了,可按开关跟没按开关又有什么两样了,电流还是一样,看来老板说的是对的,于是乎就测条件了,在这我就不详细说了,反正就是EC六大条件,SB五大条件了,测了一遍下来没发现什么异常
等等,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测呢,于是测了下开关,这个开关我是在EC的脚位上测的,一测只有2.7V左右,我一看不对啊,为何会只有2.7V呢?于是打开图纸才发现,原来此开关在待机时是没有电压的,是要在按下开关后,才会有电压,也就是说,此机的开关是个低高低的跳变,而不是高低高的跳变

而我测的这个开关PWRON为何会有电呢,我一开始以为是这个开关坏了,也就是说它一址处于连接的状态,但是一想也不对啊,如果它一直处于连接状态,R19跟R22两个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也是在3.3V左右啊,也不应该是在2.7V啊,于是我还是把这个开关SW1给拆了,然后再次量这个PWRON,还是为2.7V,这下心里知道不是这个开关SW1的问题,当时我以为是我的万用表坏了,于是换示波器测,可是没想到我测到了这个

按开关后,竟是这样

一看到上面这样,我还是头一次见,看来这开关上的电压也是不稳定的,是有跳变的
接下来的事就是把开关给拆了,没想到拆了开关后,这个电压依然有,由此看来,这个电压不是出自开关这一块了,于是接着查PWRON去往何处,由电路图可以知道,PWRON只去往两个地方,一个是去往EC,然后一路就是去往下面的这个PD6,然后我测了下图中元器件的电压,电压如下分布

然后再找来一块好板,对着上面的元件又测了一遍电压,电压如下分布

测完后发现,应该是这PD6击穿了,导致电压偏低,也就是说开关上的电压是从这里而来,于是我把PD6和PD7这两个二极管给换了,然后再次通电发现,PWRON为0V了,也就是说正常了

然后再把SW1装上

然后按开关,也可触发了,再来看看正常PWRON的跳变,至此,维修结束

3.就是前两天修的那台ThinkPAD  SL400,当然这个是集显的,板号依旧是ROCKY40/50

拿到这台机的时候,接入电流表后,显示000A,按开关还是一样没反应,看来是没有待机,于是拆机,拆机后看到

于是处理后为,处理后再测了下这个地方的对地值,发现没短路,并且再测了下公共点的对地值,也正常

于是再次接入电流表,电流依然为000A,按开关也还是一样,当然还是先测了下公共点的电压,发现公共点的电压为0V,于是往前查,最后发现下图这个黄色的保险一端有20V的电压,而另一端却没有,看到这相信大家能明白了吧,就是这保险烧断了

于是从料板上找一个换上,再次通电,发现待机有0.02V,看来这次是有待机了,于是按开关,电流还是停留在0.02A,看到这觉得还是有问题,于是测了下EC和SB的条件,发现EC的条件都满足,然而SB只有晶振没起振,其它的也都满足,一开始以为是晶振坏了,于是把晶振及谐振电容全部换了,然后再测发现晶振依然没有起振,看来是SB坏了,于是上BGA,当把此桥拿下来后,竟发现焊盘掉了好多点,接下来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吧

4.第四台还是DELL 1464的机器,板号为DAUM3BMB6E0

此机的故障为掉电,也就是按开关后,电流直接上到1A多后马上掉电,一开始我以为是HWPG不正常,然后一个个断,没想到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仔细一想,既然电流一下上到1A多会不会是哪短路啊,然后测了下全板的电感,发现阻值都正常,紧接着测了下转换电压,没想到还真被我测出来有一个地方阻值不正常的,那就是PQ18这个转换3.3V的MOS的S极,对地阻值只有17欧,明显偏低

于是将其拆掉,并在其S极焊一根线,准备烧板

没想到,烧出来的结果是PCH发热,于是上BGA拆PCH,拆下PCH后,再次测量PQ18的S极发现阻值回复到107欧,正常,看来就是PCH的问题了

于是再重新找了一个PCH植球,并且换上

然后再次将PQ18装上

接下来再次通电,按开关后,不再掉电,当电流跳到1.2A左右时,亮机,此机修复
此四台机的故障都比较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各位高手勿喷,如以上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指出,谢谢

网友:
圈圈很给力啊  。这么都鸡鸡修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A:
泉泉哥又出新品了   必须加分    第二台换的应是PD7和PD6吧    PD8那 有?

网友:
看起来简单,实际功夫不浅啊

网友:
特别是那个神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泉泉哥又出新品了   必须加分    第二台换的应是PD7和PD6吧    PD8那 有?

谢谢提醒,已更改,,,,,

网友:
我能把你头像借过来用下不,发帖太激情了,哥不淡定了,笔记本都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泉泉哥又出新品了   必须加分    第二台换的应是PD7和PD6吧    PD8那 有?

嗯,连接开关处的二极管一般是起到单向导通电压保护作用.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这么多台机器基本功一定相当厉害啦嘎嘎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顶贴是必须的,故障简单,分析却不简单。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不错!相当的好

网友:
发帖不容易,给你加了5分

网友:
故障简单没什么 只要能修好赚到钱就是本事 先赞一个

网友:
基本上都是秒杀啊!对于我这新手来说    帮助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
泉泉的帖子没有以前详细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如痴顺畅

网友:
一赞。楼主修的思路很好

网友:
泉泉哥又出新品,看来我又要加分啦

网友:
楼主 威武啊 ! 这都搞定了。

网友:
真的是有理有据,调理清晰,看来语文成绩不错

网友:
分享经验是美德 谢谢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