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封装的器件大家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2015-04-20):
0402小封装的器件在主板上算是常见,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焊接的?有什么技巧没有。
技巧

网友:
你是说小排阻之类的吗,如果是这些的话,直接用热风枪就可以搞定了,很容易的。

网友:
建议看一下,基地的焊接视频,饼哥亲授............

网友:
在桥旁边的话直接用烙铁,特别是H81这样的桥,只要用风枪就出问题,无论速度多快,其他地方一般都是用风枪直接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