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开机维修(二修机)

楼主(2015-04-20):
前言此帖属于小小白教学帖,内容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含量,旨在传达一个最基本的维修思路。其实话又说回来,只有这种最简单、最基本的案例分析才适合大部分小小们学习成长。
      同时,我建议各位维修界的“高手、大神”,在你们平时的维修过程中,能把你们平时成功的维修案例多发些出来,分享给那些成长中的小小白们,哪怕是最简单的故障处理方法也无所谓,可能有些故障在你们大神的眼中是极其简单的事,但往往这些简单的故障放在小小白的手上,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在小小白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你们大神的宝贵经验做铺垫。所以今天我想从我自已做起,把日常维修中的一些简单案例也发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论坛并没有明文规定那些“高手、大神”或者我们老师不能发过于简单的维修案例、资料等帖子。大家也不要认为“高手、大神”就应该发些高含金量的帖子。反而我建议大家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去看待每个技术帖,这是对人家发帖精神的一种尊重。千万不要抱有偏激的态度到处乱喷!只有这样,论坛才能健康、稳定发展。

===============================================
主题:DELL N4010无待机、不触发维修(二修机器)
版号:广达UM8BINTEL独显。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这是一台同行送来的二修机,接到机器时,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上家连个待机不正常都修不出来呢?”心里一直在犯嘀咕。
       裸板待机电流0.001(有点低),测3V\5V电感无输出。记得DELL的机器大部分都是按下开关后才会有3V5V电感电压输出的。但是这台机器任我怎么按开关都无任反应。从外观上看,ECBIOS都明显被换过了,如下图:

下面看我的维修思路
1、打开图纸,发现图纸中自带时序,如下图:

2、从上面时序图中可以看到,+PWR_SRC是公共点,这个是最早的电,实测正常,接着测+5V_ALW,这是个5V线性电压,实测也是没问题的,再测SYS_PWR_SW#,发现了问题,这个信号是按下开关后的触发上电信号,直接去往EC,实测这个脚持续低电平,这怎么能触发呢?继续看下图:

3、上图中已经画出了各信号产生顺序,正常适配器模式下,88731充电芯片(ACIN\DCIN)检测到适配器正常插入、公共点正常产生。ACOK开漏输出,由外部上拉为高电平,ACOK输出后经过电路转换改名为ACAV_IN,ACAV_IN控制Q5导通继而把Q7的G极拉低,使Q7一直处于截止状态。
4、 RT8206待机芯片得到得到VIN、ENLDO,正常产生REF、LDO,LDO输出后命名为+5V_ALW。+5V_ALW通过R23把POWER_SW_IN0#开关信号上拉为高电平,同时+5V_ALW还通过R21把3.3V_ALW_ON上拉为高电平,然后这个高电平的3.3V_ALW_ON信号经过PR92改名为+3.3V_EN2去开启3V大电感电压,如下图:

5、按照以上分析思路,实测RT8206的ON2脚有5V高电平,再测3V电感前端波形发现也有正常工作4mS时间,说明芯片条件没问题,如下图:

6、 再测3V电感后端波形,发现了问题,如下图:

7、从上面的3V电感后端波形可看出,这个3V电感有出现过的动作,但因某种原因导致3V电感后端电压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建立稳定,从而引起瞬间超时保护了。

     一般导致这种超时保护掉电的原因是电感后端滤波电容不良。直接把它更换掉,这种小小的NEC电容坏的也特别多,如下图:

8、换好后上电,直接亮机:

总结:通过电路分析后,发现图纸中自带的时序图是错的(SYS_PWR_SW#明明是在+3.3V_ALW产生之后、由+3.3V_ALW经过R31上拉为高电平,但时序图中却把SYS_PWR_SW#画在了+3.3V_ALW_ON、+3.3V_ALW前面,对维修人员造成误导),所以照着这个时序图是修不好的。经过实际电路分析后,才能得到正解。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得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A:
一修哥是猪吗    三板斧的节奏

网友:
黄老师这么晚了还在发帖为小小白们着想,实在是让人感动。

网友B:
虽然我发的帖子黄老师没有加过分  但我不能吝啬给老师加分啊  。

网友:
用示波器。修機的貼都喜歡看。

网友:
亮點是,竟發現圖紙的時序錯了,真是基礎扎實。DELL怎麼說也是個大品牌阿,做個圖紙竟然都是錯誤的。

网友:
确实啊。图纸上的好多时序都是错的尼,反正记住广达的机器都是待机时候就有3v5v,与EC无关,而且广达的按开关EC要先出S5ON才会有RSMRST,广达的S4S3是同时给EC的。仁宝的是待机时候就有RSMRST,仁宝的是主板先给EC的S4相关开启之后,再给S3,如果S4的电压没出,就不会有S3信号输出,这些代工厂的特点  相同点不同点  都要总结对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发的帖子黄老师没有加过分  但我不能吝啬给老师加分啊  。

好,我一定给你加分去。

网友:
对于这样的帖子 我只能全力的顶!维修道路一直摸索来真的要感谢这些高手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修哥是猪吗    三板斧的节奏

帅哥,好多都是只会加焊下显卡和桥的。对什么电路和时序什么的,有点浮云了。没办法门槛低,好多都是来找通病的。

网友:
好帖子呀,循序见进,思路清析。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真的很适合小小白的,小小白经验不足,很多都要依靠图纸走的,图纸错误跟着肯定走的思路就是错的。

网友:
黄老师强啊小问题写出大道理!方便小白学习。值得推荐
厂家图纸中时序错误的,不少。
但此图的并没有错。厂家标注了是电池模式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老师思路很强大  要去学习

网友C:
这台机是不是再按开机键之前就已经产生了+3.3V_ALW??

网友:
这帖子电路分析真仔细,收藏了。这个故障别说小白了,很多搞过几年有些电路基础的,不一定能修不好。

网友:
黄老师辛苦啦  这正好是我们需要

网友:
黄老师好厉害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连时序错了都知道,看来加强电路学习才行了。

网友D:
黄大师,为我们这些菜鸟费心啦。

网友:
黄老师没事的时候可以研究下华硕的屏蔽板载内存,因为现在华硕现在大多数是板载内存,坏了换代价太大了。

网友:
此贴前言写出小白、小小白们的心声了,让他们眼前一亮。

网友:
现在市场上修机的,不会用示波器的 比比皆是啊,这种问题是万用表 就难搞了。

网友:
第一个人是三板斧?

网友E:
当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后,觉得好简单,就一个滤波电容!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很麻烦,连EC和BIOS都干了,故障涛声依旧!所以说,时序、基础功不扎实,只能越修越烂!恰恰是,迅维就是从这些基本功教起,学成与不成,就靠个人后期努力!感谢黄老师的帖子,又教会了我一种思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是不是再按开机键之前就已经产生了+3.3V_ALW??

通过电路分析,+3V_ALW是在按开关之前,它是待机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大师,为我们这些菜鸟费心啦。

你不是菜鸟了

网友:
小小白又学了一点:DELL的机器大部分都是按下开关后才会有3V5V电感电压输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修哥是猪吗    三板斧的节奏

说的怎么那么对!

网友G:
好牛啊 黄老师还在讯维吗 还是自己单干了

网友:
很强大 很给力 我赚分的 哈哈

黄鑫船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写得好详细,如果每个大神都如此写维修经验贴,就有更多的小白学会分析和维修了。

网友:
要是没有示波器的话 好难查的  这样电容很少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牛啊 黄老师还在讯维吗 还是自己单干了

本人在迅维工作

网友:
思路清晰啊,顶一个

网友:
老师,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贴!非常适合我们去开发思路!

网友:
小白白学习了 虽然没看弄 我基础实在是欠缺

网友:
算是通病吗?这记性遇到几台了,不是3V就是5V的电容不良。

网友:
我们这些小青年是要好好努力了

网友:
学习了。修过好几台滤波电容问题了

网友:
非常详细的维修过程,不错的,

网友:
这个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了

网友:
黄总就是好,为我们小白考虑,谢谢哦

网友:
厉害啊,问自己何年何月才能有这个技术啊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不是小白帖子,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一休哥确实比较差劲

网友:
主要还是要思路啊!

网友:
黄老师出品必是精品,看来上家是不是看时序图修的,修不出来,你波波一出手,就找到故障了,一个小小的滤波电容就能难倒很多人!

网友:
楼主很强大,图文都有,一看就是个细心人。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V

网友:
讲了就能懂点,自己看了很晕,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怎么那么对!
你找的怎么那么准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经验贴    基本功看来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后,觉得好简单,就一个滤波电容!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很麻烦,连EC和BIOS都干了, ...

确实如此,我一例子是:一本本不显,待机电流0。08,检测3V短路,换3V滤波电容好了,报价180,问徒弟,贵不?贵!徒弟说一下子修好了,肯定贵。后拿另一本本徒弟修,修两天,也修好了,是5V滤波电容不良,换的也是电容,问他报180怎么样?徒弟说太少了,修了两天哦!!!!很无语哦

网友H:
小NEC电容损坏,从外观上看不出来,能否从电压值降低测量出来。
要是测一个直流电压都用示波器,多麻烦。
请指教。

网友:
怎样才叫厉害

网友:
这个真不懂上家怎么修理 的

网友:
现在的维修只能养家。打算 退出。闲暇无事还是不免不了带来的情结。过来转一转看一看。习惯了。这么多年

网友:
唉     有示波器   不怎么会用

网友:
赶明也买个示波器吧

网友:
好给力  学习了

网友:
这不光是小白不会,好多修了多年机子的,不懂时序也不一定会

网友:
现在也有好多不懂看电路图的,都是乱搞!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小NEC电容损坏,从外观上看不出来,能否从电压值降低测量出来。
要是测一个直流电压都用示波器,多麻烦。
...

万用表的灵敏度一般没有那么高,示波器的话比较直观一点

网友:
故事再次说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能看懂,谢谢楼主

网友:
  DELL 这型号机子  问题这么多! 通病也有

网友:
多谢黄老师贴心手把手教我们小白,今天5分直接奉上,还望笑纳

网友:
黄老师 思路清晰 维修的道路需要脚踏实地从基础时序出发

网友:
好帖子 全力的顶!
楼主分析的不错 。

网友:
向高手学习。写得很详细

网友:
高手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
一修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万用表的灵敏度一般没有那么高,示波器的话比较直观一点

应该不是这么解释的。
万用表显示的是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内电压的平均值,
而通过示波器能看到即时的连续的电压值。
当然后者由于前者。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完之后感觉这个+3.3V_ALW就是待机+3.3V供电啊,不知对不对?

非常正确

网友(2015-10-13):
楼主文章工整,叙述详细,不苟传教让我等受益匪浅,多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