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68p-ds3 hdmi输出信号时有时无

楼主(2015-04-20):
z68p-ds3 hdmi输出信号时有时无芯片是pi3vdp411lszbe,没有示波器怎么确定是南桥问题还是hdmi转换芯片问题,求助大神!!

网友:
HDMI是高清接口吧!应该是属北桥 而不是南桥吧 我是小白 在没有输出的时候  先测一高清的5V供电有没有 !没有查供电   有的话 手按北桥与高清座 看正常吗    正常的话 加北桥或高清座   不正常的话   测测高清座的对地阻值 正常的(二极管档) 应为0.4-06,如偏大有断线或北桥虚焊 如太小有短路 如还是没有成功的话  直接干掉北桥  在不行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直接宣布报废吧

网友A:
高清座19脚为热拔插检测脚   应为高电平
先换高清座  有换北桥 VGA输出正常是否
VGA正常的话  北桥的坏的可能性减小
VGA不正常的话 直接加焊北桥  或更换

网友:
希望能帮助你  祝你早日修好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B:
一般是HDMI芯片坏掉的几率比较大,不过还是要测一测HDMI芯片的工作条件先,供电跟它的对地阻值等,接口供电别忘记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清座19脚为热拔插检测脚   应为高电平
先换高清座  有换北桥 VGA输出正常是否
VGA正常的话  北桥的坏 ...

是Z68的主板,北桥是集成在cpu里了,看框图hdmi是从南桥出来的,信号时有时无!谢谢,按你的方法先试试!刚开始以为是芯片虚焊,重焊了也没用,不行再买芯片换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HDMI芯片坏掉的几率比较大,不过还是要测一测HDMI芯片的工作条件先,供电跟它的对地阻值等,接口供电 ...

谢谢,我先按你说的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先按你说的测试一下!

还有别忘了,接口也有可能损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