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消防应急标志灯电容爆花了

楼主(2015-04-21):
     之前接触过的消防应急标志灯故障多发为LED灯珠损坏及电池老化。而今天这两个KM1208F消防应急标志灯同时发生电容爆花及二三极管击穿等元件问题。

网友A:
想问一下,修这东西 、利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修这东西 、利润咋样,

亲友单位的,本人业余电子爱好者,免费修修。倡导环保,减少垃圾产生,物尽其用。

网友:
免费?LZ真伟大

网友:
到底是过压引起还是过热引起的呢。爆成这样,不可思议。

网友:
免费的 ?呵呵, 要是外面恐怕没有人愿意去修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电容爆这么厉害的

网友:
电容质量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友单位的,本人业余电子爱好者,免费修修。倡导环保,减少垃圾产生,物尽其用。

不错,精神值得表扬,活雷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精神值得表扬,活雷锋呀

给加个“精华原创”等鼓励一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加个“精华原创”等鼓励一下呗!

不错,很好的维修案例。

网友:
楼主不错,这个也修,还是第一次看到内部电路,最初还以为里面的电池很大,没想到那么小

网友:
楼主好伟大,免费!

网友:
电容本身质量或者耐压不够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接触过的消防应急标志灯故障多发为LED灯珠损坏及电池老化。而今天这两个KM1208F消防应急标志灯同时发生 ...

这玩意因为什么爆炸呀

网友:
我勒个去。。。。。。。。

网友:
我勒个去0.0这么。。。的。发生地方的

网友:
从来不知道里面什么养的

网友:
爆得好彻底阿!

网友B:
应急灯 连个备用电池也没有??
这能叫应急灯?

网友:
爆的这么严重  这东西 每天都在亮着确实时间长容易坏

网友:
什么情况会成爆米花?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新手学习下,楼主太厉害了,激穿了都能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急灯 连个备用电池也没有??
这能叫应急灯?

你没好好看,所以没看到电池.............我也是第一次看内部工作元件..........

网友:
倡导环保,减少垃圾产生,物尽其用  有心了兄弟

网友:
是电子产品都能修真是高手啊

网友:
顶。还有个雷锋

网友:
厉害,让我们长见识了,以前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玩意儿

网友:
楼主这样的高手修这小东西和玩似的

网友:
      帮亲友换过老式的应急灯,据说每年都要换不少新的,抱着学习的态度拆开简单测试,分析是电池老化了,用的是蓄电池,灯也不是led的,又重又厚的,以前都用这种电池和元件都不太好更换,现在的新款应急灯又轻,又薄,估计用的充电电池,其实这类东西好多都是电池老化问题和灯珠损坏了,现在这些更换起来应该更容易了,学习楼主的环保意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好好看,所以没看到电池.............我也是第一次看内部工作元件..........

看到了 比想象的小了 没注意 哈哈

网友(2015-05-27):
电容里一圈铁皮 难道是要定向爆破?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夜间电压高,电容耐压低损耗大温升太快导致的,还有种情况是线路零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