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插上电源等暗屏 通病吧 求围观

楼主(2015-04-21):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Y470 开机能正常显示
但是插上电源就暗屏了 当时怀疑是充电器问题 换一个 一样的
然后我不用充电器 用一下 等一会儿又黑了
接外接显示器正常 而且笔记本屏也正常显示了
怀疑是屏 或者屏线
取下屏 用我的屏试一试 一切正常
为了利润 直接跟客户说屏坏了 讲好价格 客户说换
事后 我查了一下 很多同行都遇到过
有时间把换下来的屏修一下 看是不是缺少3.3V 如果是那真赚了
上回一张屏 是惠普的 一样的暗屏 把35 36焊在一起亮了 几个月了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A:
电池正常,适配器不正常,仔细看看保隔吧,还有就是EC,跟别的地方关系很小,拆机看看是不是进液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正常,适配器不正常,仔细看看保隔吧,还有就是EC,跟别的地方关系很小,拆机看看是不是进液机

不是进水了 换了屏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进水了 换了屏一切正常了

晕,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难道是屏上的某个芯片性能不好了

网友B:
还有就是 这机器通病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下赚到了

网友C:
换下来的屏上其他地方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下来的屏上其他地方正常不?

还没有试 没有找到机器测试

网友D: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通病呢

网友:
嗯  是通病   看到了

网友:
差不多,前天修一个是39脚和40脚短接

网友:
楼主应该上图

网友:
Y470 啊 故障说很清楚了 插上电源黑屏 准确说 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通病呢

屏问题 暗屏 换屏就OK了

网友:
这还真的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还未遇到过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好狠呀,这么好这样呢?

网友:
可能是屏上的供电有问题   楼主可以试试修下那张换下来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 这机器通病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现象

这不是不用修,你直接用不是没问题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点位图呀.

网友:
这这问题确实很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屏能修好吧  赚大了

放在哪儿 等有机会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没有 修吗   直接 换的 吗

直接换 换下来的 再修

网友:
屏坏了,是不是屏的供电不足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是屏口的 电容变质了,主供电电容扣掉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直接帮客户换屏,电池给屏供电电压10v的样子,插适配器给屏电压19v,可能电压高软击穿问题(注:这里的电压为LED灯管芯片电路供电的)

网友:
换了屏正常,问题还是在屏上啊、 Y470的不好改升压板,普通的LED就直接改个升压板,这薄屏  只能换掉升压输出滤波电容和升压IC了。

网友:
  很给力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