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跑0.6A不开机。也不掉电

楼主(2015-04-21):
机器:苹果A1465   板号820-3435-b      故障描述:按开机键电流跑0.6A-0.8A-0.55A就不动了,拆机查所有电感,其他全部正常,有2个电感没有电L3095,L7701没有电压?查图纸看L3095要有电Q3080要导通,qQ3080导通条件Q3005必须要导通,Q3005要导通TBT_A_HV_EN必须要是高电平,测量TBT_A_HV_EN为低,同时TBT_A_HV_EN也作为U3210的XXXX, TBT_A_HV_EN查是U2800发出,现在查到U2800没有发出高电平的TBT_A_HV_EN,是U2800坏了没有发,还是U2800需要什么才发TBT_A_HV_EN高电平能,希望大家指点下,先感了!

网友A:
0.6A了估计各电压都应该正常出来了,楼主此机有进过水没有?重点看看有没有玻璃芯片处有发霉的电阻或脚。如果没有进水,南桥会虚焊的可呢大些。本人修到过一台开机不显,电流和你这个差不多,但是他不显你开机 不关热机不可30分钟后强关再开机就OK了,估计这样是通病。你可以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6A了估计各电压都应该正常出来了,楼主此机有进过水没有?重点看看有没有玻璃芯片处有发霉的电阻或脚。如 ...

南桥是和CPU一起的,没有进水,顺便问下U2800是什么芯片,还有L3095,L7701是什么电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是和CPU一起的,没有进水,顺便问下U2800是什么芯片,还有L3095,L7701是什么电压?谢谢!

这个应该是背光升压吧,你可以看不管这里的。都没有正常跑码。跑码后这自然有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背光升压吧,你可以看不管这里的。都没有正常跑码。跑码后这自然有电压了。

那现在除了这2个没有电压,其他电压多有,大概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除了这2个没有电压,其他电压多有,大概是什么故障啊!

哥我已经说了,你这机还没有跑码啊,看看有没有过内存,就按不跑的修啊哥,不是通病的机子那里能直接知道是什么元件坏呢?自己按不跑码跑时序呢?你这机应该好修的。努力吧朋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通病应该是集成电压没有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我已经说了,你这机还没有跑码啊,看看有没有过内存,就按不跑的修啊哥,不是通病的机子那里能直接知道 ...

U3090是什么芯片,跑马这个芯片要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3090是什么芯片,跑马这个芯片要供电吗?

只要Q3080导通这个芯片就开始升压。修前面吧,还没有到这里来,别走弯路。

网友(2016-08-29):
我现在也有一台跟你的故障超不多都是 L3905  L7701  都没有电压 其他都有但是掉电  不知道何故   你能帮我测一下你的C7313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吗  我的是160  感觉有点低  这个是公共点  电压8.5v  一上电电压会降到7.v多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这两个电感没电是对的 一个火线接口芯片供电 这个要插入设备才有供电 另一个是屏背光电感 要接屏 亮机才有电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跟你一样的现象啊!!!我的开始是小绿灯不亮,EC附近进水氧化,把氧化的地方处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EC时钟一个脚没电压,换了谐振电容,小绿灯亮了可以触发但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