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磊科 NR256总是断线(旅馆用)

楼主(2015-04-21):
磊科 NR256总是断线(旅馆用),IP:192.168.121.1
下级接两个D-LINK 8口交换机,三个无线路由器:
一个双线TP IP:192.168.0.1  接WAN口
一个双线TP IP:192.168.0.1  接WAN口
一个海尔无线路由 IP:192.168.68.1 接WAN口
请问高手为啥总是断线,一天断两三次
我给他买的NR256,用了有半年,一直很稳定,这几天总是断线,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A:
个人认为取消DHCP  每台电脑使用静态ip地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取消DHCP  每台电脑使用静态ip地址 。。。。。。

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
这样做可以避免IP地址冲突,以及房客私自接路由器,对于大多数房客都不太了解设置,一味的连接线,这样会造成数据堵塞

网友:
改过的256有些很不稳定的,跟带机量有关。

网友:
估计跟DHCP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