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版号LA-4102P改通用高压条修复后进系统 PE死机

楼主(2015-04-21):
CQ45改通用高压条后死机,硬盘 内存,CPU都换过,上电正常,显示正常,进引导菜单正常,进PE死机,进系统死机!求大师指点,无头绪中,就是卡死不动

网友:
高压条不会引起这种故障吧  把高压条取了  用外接试试

网友:
排除法,找个相同的高压条一试便知。楼上说得对,这里有问题,也不会引起死机,你把CPU内存都换过了,有可能这是桥有问题。

网友:
EC有没有查下

网友:
烧到ec了吧

网友A:
有可能改高压板时把EC烧坏了,不接屏外接显示器看能进PE吗

网友:
只有用原装的看看吧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改高压板时把EC烧坏了,不接屏外接显示器看能进PE吗

不能进,现在换南桥呢!